开关电源副边“地”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电路最左边的输入是380VAC整流出来后的540VDC
在副边侧,下路的输出的“地”GND是从原边侧直流母线+极处,直接牵过来的,图中蓝线处
这儿不懂怎么可以这么设计,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就是,C3的容值还是800多伏特呢,怎么到C2处就只要耐压值为300V的电容了?是不是因为直流母线要流过220KΩ串联电阻的那条支路,分压了?

网友A:
C2这个电容,开关电源中称Y电容。该位置必须使用安规电容。其标称耐压是根据交流市电对大地电压峰值而确定的,但这种安规电容实际耐压在2kV以上,并且要求损坏时只能开路,不能短路。
当然,价格也比普通电容要贵。
至于用普通电容安装在此位置的,可能是欺骗,可能是不懂。

网友:
至于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外形有什么区别,拆个正规厂家生产的开关电源模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这个电容,开关电源中称Y电容。该位置必须使用安规电容。其标称耐压是根据交流市电对大地电压峰值而确定 ...

标注的是300V字样的Y电容实际耐压值在2KV以上?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为什么从母线正端牵线过来到副边输出当作地呢?和抗干扰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是300V字样的Y电容实际耐压值在2KV以上?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为什么从母线正端牵线过来到 ...

标注的是300V字样的Y电容实际耐压值在2KV以上?这是怎么回事?

安规电容的标准就是这样的。
普通电容,通常以实际耐压的一半标注。电解电容则通常以实际耐压减去20%标注。
可见电解电容耐压余量比较小,而安规电容耐压余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是300V字样的Y电容实际耐压值在2KV以上?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为什么从母线正端牵线过来到 ...

为什么从母线正端牵线过来到副边输出当作地呢?和抗干扰有关吗?

不是“抗干扰”,而是避免开关电源干扰到市电上的其它用电设备以及避免干扰到由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
开关电源是个非常强的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从母线正端牵线过来到副边输出当作地呢?和抗干扰有关吗?

不是“抗干扰”,而是避免开关电源干 ...

避开开关电源干扰市电上的其它设备
对应此图来说,用的方法就是从540V母线正端牵线出来当作输出的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避开开关电源干扰市电上的其它设备
对应此图来说,用的方法就是从540V母线正端牵线出来当作输出的GND?

这只是避免干扰其它设备的方法之一。通常还有其它措施,但此图中未表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开开关电源干扰市电上的其它设备
对应此图来说,用的方法就是从540V母线正端牵线出来当作输出的GND?

此电容接直流母线正端,也可以接直流母线负端(原边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避免干扰其它设备的方法之一。通常还有其它措施,但此图中未表示出来。

哦,这样的
对了
怎么不通过变压器隔离后,再分出一个GND来呢,变压器不是也有隔离作用吗?
直接接母线的正端或者负极(原边地)居然还可以避免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的
对了
怎么不通过变压器隔离后,再分出一个GND来呢,变压器不是也有隔离作用吗?
直接接母 ...

这个事情,需要分析开关电源中变压器的非理想特性,最主要的是原边与副边之间分布电容。那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的
对了
怎么不通过变压器隔离后,再分出一个GND来呢,变压器不是也有隔离作用吗?
直接接母 ...

就是因为变压器隔离作用,二次侧的高频共模噪声需要一个低阻的泄放通道,否则就容易EMI超标。而这个Y1电容跨接在一二次电路两端,就是提供这样的高频低阻通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跨接点,不一定是一次地对二次地,好像是与变压器的绕法有关,一般是做实验来选最佳吧。记住要用Y1电容不能用Y2电容,还有这个电容的取值大了对EMI有帮助但是会增加漏电流,所以有个取值上限,不然安规过不了。实际上很多设计比较好的产品,或者功率较小的产品,是不需要装这个Y1电容的,一般会设计时预留,测试时根据情况取值或删除。

网友:
Y1的安装位置网上看到的一个说法。

借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

借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变压器隔离作用,二次侧的高频共模噪声需要一个低阻的泄放通道,否则就容易EMI超标。而这个Y1电 ...

谢谢补充
我图中的二次侧高频共模噪声具体指哪儿,可以举例指出?
是不是VOUT1  VOUT2  正极之间的干扰?

网友C:
共模噪声一般是指各种信号或电源与大地之间吧。所以L和N也一般要接一个Y2电容到PE大地来抑制共模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模噪声一般是指各种信号或电源与大地之间吧。所以L和N也一般要接一个Y2电容到PE大地来抑制共模噪声。

对对,我记错了定义
那么二次侧的记录输出都属于高频共模噪声了?
还有你的贴图里,“静”点事什么意思,上面三个还看得懂,下面三个图整流二极管换向后,看不懂了

网友:
其实就是次级绕组与电容相连的管脚吧。http://www.dianyuan.com/bbs/2002491.htmlhttp://bbs.gfan.com/android-2766009-1-1.html

网友:
其实主要是次级的位置,要在次级绕组与滤波电容相连接的管脚。

网友C:
因为不让发链接,自己去网上搜“开关电源初次级之间的EMI Y电容接在次级正极上还是负极上好呢”和“MB525关于充电时屏幕不能使用的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让发链接,自己去网上搜“开关电源初次级之间的EMI Y电容接在次级正极上还是负极上好呢”和“MB525关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