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N04测评】LPC8N04非NFC下字符串的滚屏显示

楼主:
在使用DEMO例程时,若没有NFC的配合是无法见到字符串滚屏效果的,只有LED流水灯的效果。对于手机没有NFC功能的,难道就不能演示该效果吗?
当然不是,我们可以采用虚拟条件的方法来诱导程序向下执行,从而达到演示的目的,具体的方法是:
1)下面的语句屏蔽掉
   /*if(wakeupReason == PMU_DPD_WAKEUPREASON_RTC)
              {
           LPC_GPIO->DATA[0xFFF] = 0xE60U;
           Chip_TIMER_SetMatch(LPC_TIMER32_0, 2,1000*100 + Chip_TIMER_ReadCount(LPC_TIMER32_0));
           Chip_TIMER_ResetOnMatchDisable(LPC_TIMER32_0,2);
           Chip_TIMER_StopOnMatchDisable(LPC_TIMER32_0,2);
           Chip_TIMER_MatchEnableInt(LPC_TIMER32_0,2);
           __WFI();
    }
    else
              */
2)将变量nfcOn置为真
              while(hostTicks < hostTimeout)
              {
                     nfcOn=true;
3)编译后下载即可见到图示的效果。

4)修改语句strcpy(g_displayText, "The LPC Experience; Your WorldReimagined");的内容为显示的字符串,则更新显示的字符串内容,如改为strcpy(g_displayText, "Tian jin;jinglixixi");
后续再探索如何直接调用相关函数来直接实现滚屏显示,如对RTC计时值得显示以完成一个电子时钟。
令人吐槽的是开发板的调试器太不好用,现在无法下载了,只好探索解决之道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inglixix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SWD端口设置为IO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D端口设置为IO口了吗

应该是设置为IO口导致的,有人用JLINKOB能解决,买了一个4条线的,没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