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液位传感器的防水、液面波动、水珠挂壁的问题?

楼主:
以下是介绍防水、液面波动、水珠挂壁这几个对液位传感器的影响
液面波动:
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存在液面波动的情况,液位传感器一般更多的应用于家用电器、医疗设备等,
这类的机器使用时一般都是位置不会更改的,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们不用考虑液面波动的因素。但是如果用在需要移动的电器、设备中的话,如汽车等移动中会导致液体中上下浮动,液面会有所波动。
这时会出现一种现象,液位没有达到,但是因为液面的波动液体触碰到了液位传感器,那么会不会影响液位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我们只需要在程式中要加入防抖逻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防水等级:
一般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安装是只有光锥部分接触液体,一般安装都如下。所以防水等级一般IP64-67都可以满足条件。
而如果需要将整个探头置入液体中,直接接触液体,那么防水等级IP64是无法做到的,需要达到IP68才可以。

水珠挂壁:
水珠挂壁是指什么呢?就是水汽、水蒸气或接触液体后在探头上留下的水珠,如下图
有水珠可能会导致液位传感器误判,而做了水珠挂壁处理的液位传感器则不会影响,在这里具体的技术处理就不多介绍了。

可以看下我们的一个已经做了水珠挂壁处理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小实验视频。当处于没接触水时(等于无水状态),电压值0V,而接触水时(有水状态)电压值变化,当处于无水状态但探头上有残留的水珠时,电压值显示为0.0001V,即等同于无水状态,水珠不影响检测结果。

网友:
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液位传感器,流量控制传感器,光电位置传感器,光电倾倒传感器等产品的高科技公司。  联系电话:0755-23244886-80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