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信号放大器 ,有±5kv的直流电源,怎么放大±AC5v的信号到AC5000V的信号

楼主:
请教一下有没有做过类似高压信号放大电路的,可以给我一个参考吗,我在网上也找了些都是1000V的。
我还是学生一枚,所有好些高压的东西还没有做过,希望有做过的大侠给一个方案,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放大器带宽要求多少?狭带放大比较容易,带宽要求很高则比较困难。

网友:
另外,原帖没有说放大后的5kV信号需要输出多大功率或者电流,也没有说放大后的负载类型(电阻性、电感性……)。这些条件不同,这个放大器的难度相差很大。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思路,这里不存在什么“放大”问题,想要得到高压交流,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变压器升压。如果需要较大功率,直接升压无法满足,在已有高压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调制”法,即采用低压信号去控制高压开关来实现。需要正弦的话,可以再用低通滤波器修型。不过鉴于实现高压开关并非易事,具体方案需要考虑频率和功率。不过就多数应用来说,高压交流信号一般都是是低压振荡器经由变压器升压实现,一个典型例就是CRT电视机/显示器的二、四阳极高压,对于大尺寸彩电而言,这个电压有上万伏特,该电压就是由行输出变压器实现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恐怕是“作业题”或者“创意题”,并非实际应用。如果是实际应用,那就不会受题设条件的限制,用220V电网直接供电,经由开关电源带振荡器和变压器得到需要功率的高压交流源,当然这也是CRT彩电/显示器的做法。只要频率不是高到升压变压器太难制作,这个方法就是主流。

网友A:
我的一个回复,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审核掉了。

楼主没有说该放大器输出功率(或者输出电流),也没有说负载性质(电阻性、电感性……)。这些条件不同,制作这样一个高压放大器的难度也大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回复,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审核掉了。

楼主没有说该放大器输出功率(或者输出电流),也没有说负载 ...

maychang的管理权限应该可以自行操作通过“审核”的,在管理页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放大器带宽要求多少?狭带放大比较容易,带宽要求很高则比较困难。

谢谢大家的回复。带宽要求:-3dB 1KHZ,电流为5mA左右,不需要太大。这个是用于电喷印的课题项目,想把它做好点。低压的电路我也看了下,也能理解。但这个电压太高,怕好多参数,或者器件不合适,毕竟没有这方面的工程经验。都是些理论的东西。如果能接近的高压方案我参考下就好了,我自己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放大器带宽要求多少?狭带放大比较容易,带宽要求很高则比较困难。

谢谢大家的回复。带宽要求:-3dB 1KHZ,电流为5mA左右,响应:100V/US(这个参数很高,感觉)。不需要太大。这个是用于电喷印的课题项目,想把它做好点。低压的电路我也看了下,也能理解。但这个电压太高,怕好多参数,或者器件不合适,毕竟没有这方面的工程经验。都是些理论的东西。如果能接近的高压方案我参考下就好了,我自己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复。带宽要求:-3dB 1KHZ,电流为5mA左右,响应:100V/US(这个参数很高,感觉)。不需要太大 ...

这个要求,使用硅钢片铁心变压器一点问题也没有,使用铁氧体铁心变压器也可以,但体积可能比硅钢片铁心变压器还要大一些。
100V/us的电压上升速度,只要变压器带宽做到5kHz,就可以实现这个电压上升速度。
关键是变压器设计。不能简单地像工频电源变压器那样,绕完初级垫上绝缘再绕次级,必须采用初级次级夹层绕法。此外,次级因电压很高,除注意绝缘处理外,最好多分几段,以降低绕组的分布电容。
这么高的电压,很容易产生电晕,需要注意别采用聚酯薄膜类绝缘材料,用纸(最好是电容器纸)或者黄腊绸做绝缘层。绕组到铁心的距离要留足。变压器必须浸渍,最好真空浸渍后再大气浸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复。带宽要求:-3dB 1KHZ,电流为5mA左右,响应:100V/US(这个参数很高,感觉)。不需要太大 ...

设计铁心时,不能按照1kHz频率计算,而要在可能的最低频率上计算。例如要求50Hz~1kHz,那就必须按照50Hz计算。另外,因电压高,绝缘层占窗口面积比例较大,铁心在设计时需要留出充分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复。带宽要求:-3dB 1KHZ,电流为5mA左右,响应:100V/US(这个参数很高,感觉)。不需要太大 ...

至于驱动该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其供电电压可以采用你方便的任何数值,例如48V,72V……
另外,你在8楼说是用于电喷印。电喷印的电流好像没有5mA那么大。当然,电流消耗不到5mA,你按照5mA设计就没有问题。
5mA的电流,没有那么细的漆包线。只能按照最细的漆包线来设计,这样又要多占窗口面积。所以变压器铁心更要留出足够余量,设计完成后一定要校核窗口是否能够绕得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驱动该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其供电电压可以采用你方便的任何数值,例如48V,72V……
另外,你在8楼 ...

感谢你的回复。
因为我有正负5KV的直流电源,我也看了一下国外设备的一些资料。他们的方案是采用共源共栅放大电路(好像是这么叫法)。感觉电路原理上还是比较简单,但要我自己去设计,感觉好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
因为我有正负5KV的直流电源,我也看了一下国外设备的一些资料。他们的方案是采用共源共 ...

两支管子对5000V直流分压,每支管子至少承担2500V。你在市场上见过耐压2500V的MOS管么?
现在市场上容易买到的管子,耐压一般最大是1000V(超过1000V的不是没有,但价格贵得多,也很难买到)。那么就至少要5支管子分压才能够承担5000V直流电源电压(最好使用八支甚至八支以上管子分压)。
这样的电路不是不能设计出来,不过,那么多管子,还要独立线性驱动,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支管子对5000V直流分压,每支管子至少承担2500V。你在市场上见过耐压2500V的MOS管么?
现在市场上容易 ...

是的啊,电压很高,对器件要求就很高,或者复杂度增加不少。对我来说太难了。只能学习,摸索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电压很高,对器件要求就很高,或者复杂度增加不少。对我来说太难了。只能学习,摸索了!谢谢你的 ...

学习,是必要的。摸索,没有必要。
前人早已摸索出很多经验和结论,作为应用工程师,我们拿过来使用就是。就怕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前人早已成定论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电压很高,对器件要求就很高,或者复杂度增加不少。对我来说太难了。只能学习,摸索了!谢谢你的 ...

可能听说过吧?现在中国已经实现正负750kV直流输电。
750kV直流输电,到用电端可是要变成50Hz正弦交流来为各用电设备供电的。显然这是个逆变过程,而且电源电压是750kV。750kV输电线上绝缘子串,比两个人叠罗汉还长。750kV和你的5kV,相差150倍。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电压很高,对器件要求就很高,或者复杂度增加不少。对我来说太难了。只能学习,摸索了!谢谢你的 ...

还是建议你采用变压器升压实现交流5kV峰值输出。
当然,这个变压器无法到生产变压器的厂家定制,必须你自己设计各项参数,如果你自己能够绕变压器,那就自己绕;如果不具备自己绕的条件,设计好各项参数(包括结构)后交变压器厂家绕制。
很可能变压器一次设计绕制不行,重新来过。这在试制过程中无可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电压很高,对器件要求就很高,或者复杂度增加不少。对我来说太难了。只能学习,摸索了!谢谢你的 ...

另外,可以考虑一下压电变压器,或许这是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可能方法。压电变压器是利用压电效应将电能转换成振动(机械能),再由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其输出电压可以做得很高。但我手中并无这方面资料,你可以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