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疑惑

楼主:
想知道积分,威望,还有下载分,这三个是不是独立分开计算的

网友:

补充:如何取得威望

网友A:
下载积分跟威望是独立的。积分指的是网友的等级积分,目前,我们的等级积分是等于威望值。你可以在设置里面的积分,查看具体的积分加分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积分跟威望是独立的。积分指的是网友的等级积分,目前,我们的等级积分是等于威望值。你可以在设置里面 ...

好的,感谢

网友:
积分数值等于威望,下载分可以用芯币去换取,我记得是五个芯币换一个下载分吧,下载分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你所需要的东西时候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如何取得威望

我所知道的取得威望的方法就是回答别人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我记得貌似有字数限制的(也可以去水,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