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出正确的结果,为何?

楼主:
如图:通过Multisim来仿真倍压整流电路,变压变比为20,按照原理来说 取C6和地之间作为输出电压的话,电压应该是8倍的峰值电压=5*20*8=800V,C1两端的应该为100V,可是仿真下来的数据为图中所示

C1两端的电压好像最大只能到50V,因为我再怎么增大原边电压,C1的电压都不会变化

每个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应该为幅边的峰值电压,图中应为100V,也没反向击穿啊,

为何C3 C2 C6的电压会依次递减,按理说是一样大的

网友:
1、倍压整流电路(其它整流电路也是一样)需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稳定,你仿真的时间不够长。
2、各电容两端电压相等,不计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还需要各元件是理想的,例如二极管正向压降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电容没有漏电流,电压表内阻无穷大……仿真使用的二极管和电容模型却是非理想的。

网友:
测量一直是降压,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用的是升压变压器
还有电容正负是否放反了
电容有点小

网友A:
在multisim搭一个,变压器用20倍的,8倍的画不下了,先搭一个6倍的看看如何,

网友:
再调整一下电容到120nf,按照倍压公式,Uou=Uin*√2 * N*2
其中N为变压器倍压数
2倍压就是282,6倍压就是848

网友:
截图看看

再增加到8倍压电路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ultisim搭一个,变压器用20倍的,8倍的画不下了,先搭一个6倍的看看如何,

你好,请问你用的变压器是哪一种,不知道是不是我变压器用错了

网友:
电容容量需要大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用的变压器是哪一种,不知道是不是我变压器用错了

在元件库中的变压器第一个就行,需要调整一下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