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自带固件的bug

楼主:
 关于V2自带固件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小bug。在使用main.py来移植官方的鼠标例子时一直无法实现。
后来我加上LED调试,发现一在while那出现问题。把while的注释就可以运行。
import pyb

switch = pyb.Switch()
accel = pyb.Accel()

while not switch():
    pyb.hid((0, accel.x(), accel.y(), 0))
    pyb.delay(20)

之后我把while条件改为True,发现还是无法运行,一条条注释后发现延时去掉LED语句就会执行了,如下。(switch = pyb.Switch()这语句switch没用时也会运行不了
import pyb

while True:
pyb.LED(2),on()

还有就是LED3在witch加上后会出现无法控制
pyb.hid((0, 10, 0, 0))

这代码就更厉害了,运行时4个led会闪

以上这些bug还未找到问题,也没解决。这几天考试,先这样

网友:
这不是bug,是使用上的方式不对。

首先需要在boot.py中设置usb的模式,方法是设置pyb.usb_mode('VCP+HID'),或者将对应行的注释取消。

然后在main.py中,先加入一个延时,在调用hid.send()函数就可以了
import pyb

pyb.delay(500)

switch = pyb.Switch()
accel = pyb.Accel()
hid = pyb.USB_HID()

while not switch():
    hid.send((0, accel.x(), accel.y(), 0))
    pyb.delay(20)

网友A:
你查看的例子是旧版本的,现在hid函数已经废弃,改为send()函数了。

usb的模式只能在boot.py中修改,在main.py中修改是无效的。要恢复模式,请参考官方文档的安全模式。

官方的参考文档如下: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rial/usb_mous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的例子是旧版本的,现在hid函数已经废弃,改为send()函数了。

usb的模式只能在boot.py中修改,在m ...

感谢d大的回复。
新的与旧的版本都尝试过,都不行。就是有时看到驱动不能安装还是不能工作,换一台电脑也是一样。
hid = pyb.USB_HID()
hid.send((0, 10, 0, 0))

这一串代码,不管是新的旧的都会使LED亮起,Nano板同样程序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d大的回复。
新的与旧的版本都尝试过,都不行。就是有时看到驱动不能安装还是不能工作,换一台电脑 ...

我刚测试过,是可以运行的。看是不是boot.py没有成功保存?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缩进的问题,我之前有碰到看起来代码没有问题,在编辑器notepad++里我一行用的是4个空格,另一行是回车后notepad++默认到对齐(应该是一个tab),然后程序就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缩进的问题,我之前有碰到看起来代码没有问题,在编辑器notepad++里我一行用的是4个空格,另 ...

我这不是缩进问题,缩进测试过了。具体问题过几天再研究,怀疑是布板或者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