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AL库点灯

楼主:
因为须要使用到符号表,首先重新编译micropython固件
顺便修改makefile,移除-fdata-sections -ffunction-sections选项,
-fdata-sections -ffunction-sections 配合 --gc-sections 会删除未被使用的函数。

后果就是固件体积会大些。(把--gc-sections也拿掉编不过......)

获得相关库函数地址
可以用readelf

可以看.map文件

或者用ida
等等
忽略地址最后一位,应该都是一样的

下面写段代码,实现传参与跳转
@micropython.asm_thumb
def F(r0,r1,r2,r3):
        data(2,0x4798)
        align(2)

HAL_GPIO_WritePin_FuncAddr = 0x0804f7d4
HAL_GPIO_TogglePin_FuncAddr = 0x0804f7de
HAL_GPIO_ReadPin_FuncAddr = 0x0804f7c8
def PY_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_Addr, GPIO_Pin, PinState):
        F(GPIO_TypeDef_Addr,GPIO_Pin,PinState,HAL_GPIO_WritePin_FuncAddr|1)
def PY_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_Addr, GPIO_Pin):
        F(GPIO_TypeDef_Addr,GPIO_Pin,0,HAL_GPIO_TogglePin_FuncAddr|1)
def PY_HAL_GPIO_ReadPin(GPIO_TypeDef_Addr, GPIO_Pin):
        return F(GPIO_TypeDef_Addr,GPIO_Pin,0,HAL_GPIO_ReadPin_FuncAddr|1)

具体细节没有研究,看上去是可以工作的
测试如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ETU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也可以直接访问寄存器

import stm

# LED1/PA13
LED1 = 13
stm.mem16[stm.GPIOA+stm.GPIO_BSRRL]|=(1<<LED1)

# LED4/PB4
LED4 = 4
stm.mem16[stm.GPIOB+stm.GPIO_BSRRL]|=(1<<LE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