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双向导通的问题

楼主:
现象:  开关电源通过二极管通过PMOS管向蓄电池充电,当开关电源断开,蓄电池电流反向流向负载,但是发现这以后PMOS管无法控制了,G极即使不加电压,这个电流通道变成一直存在了,S-->D 、 D-->S都可以流过电流。设计本意需要反向电流工作的。充电时候电流从S到D,开关电源断电时候,蓄电池电流从D到S倒流回来通过FG1网络标号位置对外供电。这个逻辑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看描述的现象该是DS见短路了吧
可以拆掉,判断是否管子坏了

网友B:
为了隔离建议:使用2只PMOS管,PMOS管之间背靠背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的现象该是DS见短路了吧
可以拆掉,判断是否管子坏了

用万用表测DS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的现象该是DS见短路了吧
可以拆掉,判断是否管子坏了

用万用表测DS没有短路。

网友D:
注意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楼主图应该是使用MOS管符号,而非引脚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DS没有短路。

MOS管G极不能控制,注意G极驱动电压,检查G极驱动电路的几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隔离建议:使用2只PMOS管,PMOS管之间背靠背的连接。

你好,2只PMOS管如何背对背,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G极不能控制,注意G极驱动电压,检查G极驱动电路的几个电阻

你好,这个电路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注意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楼主图应该是使用MOS管符号,而非引脚图。

你好, 你意思是反向电流通过了三极管而不是沟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2只PMOS管如何背对背,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参考图。

你现在的 设计是电流从U2的S极流向D极,背靠背是直接将2只管子的D极相连接,2只管子的一个S极连接位子如现在的设计,另一个S极替换原来使用1只管子时的一个D极。2只管子的栅极分别串入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后在并联到驱动控制上去。这样做是因为怀疑管子D极到S极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导致反向有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 设计是电流从U2的S极流向D极,背靠背是直接将2只管子的D极相连接,2只管子的一个S极连接位子如 ...

你好,我设计本意需要反向电流工作的。充电时候电流从S到D,开关电源断电时候,蓄电池电流从D到S倒流回来通过FG1网络标号位置对外供电。这个逻辑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设计本意需要反向电流工作的。充电时候电流从S到D,开关电源断电时候,蓄电池电流从D到S倒流回来 ...

1、不明白在此增加一个开关(MOSFET)是基于什么要求考虑的?  2、“PMOS管无法控制了,G极即使不加电压,这个电流通道变成一直存在”,这时的电流值是否任然是负载电流值?  3、当设计为PMOS管截至时,Q4应该是导通饱和状态,Q4的C极(集电极)电压值为多少?徦设Q4的C极接到电源24v,U2的S极也是接到电源24v,则CON_FG1_I的电压值必须从24v--Q4的饱和电压降值(为0.5V),再看看IRF7424P的数据手册fig 1或是fig 2 可以看出,还是有漏极电流既没有能够关断。 irf7424pbf.pdf (122.2 KB, 下载次数: 5)

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不明白在此增加一个开关(MOSFET)是基于什么要求考虑的?  2、“PMOS管无法控制了,G极即使不加电压 ...

你好,这么小的漏电流也不至于能驱动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意思是反向电流通过了三极管而不是沟道?

你把图画好,一眼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意思是反向电流通过了三极管而不是沟道?

寄生二极管与外部三极管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么小的漏电流也不至于能驱动负载吧。

我所指是:控制电压绝对值-----是针对PMOS管无法控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