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铺铜的问题

楼主:
如图,AD16铺铜后,会有两种不同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网友:
没用AD16,
检查一下铺铜规则是不是有多种间距,删除不用的间距设置
其他版本一般系统默认的普通间距就是系统的clearance(10mil),,小于10mil的应该是自己新建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AD16,
检查一下铺铜规则是不是有多种间距,删除不用的间距设置
其他版本一般系统默认的普通间距就是 ...

已了解,一个是焊盘扩充间距(图中10mil),一个是铺铜间距(图中8mil)。焊盘扩充间距规则是在rule--plane---polygon connect---air gap width那里修改。铺铜间距是在clearance那里修改(具体操作https://blog.csdn.net/bestBT/article/details/54934013

网友:
已了解,一个是焊盘扩充间距(图中10mil),一个是铺铜间距(图中8mil)。焊盘扩充间距规则是在rule--plane---polygon connect---air gap width那里修改。铺铜间距是在clearance那里修改(具体操作可自行百度“AD16建立铺铜间距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AD16,
检查一下铺铜规则是不是有多种间距,删除不用的间距设置
其他版本一般系统默认的普通间距就是 ...

已了解,一个是焊盘扩充间距(图中10mil),一个是铺铜间距(图中8mil)。焊盘扩充间距规则是在rule--plane---polygon connect---air gap width那里修改。铺铜间距是在clearance那里修改(具体操作可百度“AD16建立铺铜间距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了解,一个是焊盘扩充间距(图中10mil),一个是铺铜间距(图中8mil)。焊盘扩充间距规则是在rule--p ...

知了,谢谢分享AD16建立铺铜间距规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