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未知名温控器

楼主:
    昨天领导给我个温控器,让我拆开看看啥工作原理,拆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比较新奇,发帖和大家共享,也算自己保存下资料的方式。这个温控器是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

    刚拿到手后大一看外表以为是个机械式的温控器,因为没有一点电子温控器的显示屏,按键等东西。倒有机械式温控器常见的拨码,拨盘等。后来才知道自己错了。

    先来看看温控器的外观,可能是盗版产品拿到展会上展览的,所以厂家的LOGO在右上角被擦掉了。温控器的正面上有几个拨盘一个拨码。从图标的以上上可以猜测,上面的大转盘是设置白天时间和夜晚时间的,这个转盘很有意思,后面仔细说明。上面两个拨盘,一个是设置白天温度,范围10-30度,一个是设置夜晚温度,范围10-26度。一个拨码选择关机,定时控制和手动控制选择。还有一个电池欠压指示灯。

下面接着拆,温控器的底部有两个卡子,螺丝刀一撬就可以打开了。安装很方便。

    上盖上是温控器的主题部分了,上半部分是一块电路上,电池供电,温度拨盘都安装在这上面,还有继电器的输出插针。下面就是个24小时的设置拨盘了。

    后盖上主要就是一个接线端子,也就一个继电器输出的公共端和常开常闭触点,有个塑料的端子外壳保护,螺丝拿掉就可以接线了。这个保护是很需要的,因为安装的时候就是先把后盖拆开,后盖固定在86安装盒上,然后接线,完成之后在盖上前盖。

    继续拆上盖上的东西,先来拆那个转盘,看看到底是啥玩意。这是一个整体,看上面的印字,1,2脚是电源输入1.4-1.6V直流,下面是个开关。具体型号百度没查到资料。

    拆下来的转盘,这个转盘上面有很多拨子,我自己这么叫的,对应一天的24小时,这个转盘可以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不动,上面的任何一个拨子都可以波动,可以波到中间或外面。转盘转动可以用来设置当前的时间,黑色三角就指向当前的时间。拨子可以用来设置时间段,比如说1-3点,8-15点对应白天的时间温度值,其他对应夜晚的温度值,可以设置任意个时间段,但是时间段的温度值只有两种,波到中间的一个温度,拨到外面的一个温度。

    结合上面的可以猜想到,这个拨盘里有个电机,电机可以转动带动转盘来转动,正好计时,电机的速度和减速经过计算的,正好和时间对等,达到精确计时。继续来把这个东西拆开,周围有4个卡扣,撬开就行了。但是撬开一看,不好,齿轮都掉了,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了。

干脆齿轮都拿下来吧,还有个小电路板也拿下来

    这个电路板上有个绑定的牛屎块,还有个32K的晶振。可以绑定块有6根线引出,两根电源输入,两根晶振,两根驱动个线圈。这个线圈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一个电机。右侧铁块中间有个黑色的齿轮,这个齿轮的底部有磁性。通过线圈电流方向的变化,铁块产生磁场,到后导致齿轮转动,我猜测的,后来上电的时候发现转盘不懂,可能是电机这部分坏掉了。这块板子上还有个微动开关,后来发现是一个传动件接到这上面来,大转盘的拨子拨到中间和外面,通过这个微动开关可以检测到。

    来把这个大拨盘复原吧,齿轮的位置就靠猜测了,一般不同的位置放的都是固定的,有的齿轮中间带孔,有的一头有台阶,再根据齿轮的啮合情况,多试几次就恢复了。

    上面的大拨盘看完了,再来看看上盖上的那个电路板吧,拆下来,MCU的型号没见过,也没查到资料,不管了。靠近插针的地方有个SOT23-5的东西,是个电源芯片,把电池电压转换成1.5V供电给时间拨盘。两个蓝色的电位器对应白天和晚上的时间设置。继电器采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这个继电器有个好处是省电,只需要动作的时候给下电就可以了,通过4个三极管的H桥路驱动。右上角那个橙色的东西应该是个热敏电阻,采集房间温度。左下角是一个拨码开关,搞电子的,这个电路板还是比较简单的。

    拆玩了以后再组装好上电测试,继电器动作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下面的时间转盘不会自己转动,估计里面的电机驱动部分有问题了,别的都很正常。就写这么多了,仅此留念。

    欢迎大家讨论和指点理解不足的地方。

网友:
就是电子表与温度检测的结合体

网友A:
底下那个码盘的设计跟电子表如出一辙。
不过我很好奇码盘上那一圈小开关是怎么动作的,
难道是转动的过程中通过那个微动开关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下那个码盘的设计跟电子表如出一辙。
不过我很好奇码盘上那一圈小开关是怎么动作的,
难道是转动的过程 ...

是的,那个一圈小开关,在转盘转动过程中下面有个结构件连接到微动开关,可以检测到小开关是否拨到中间或外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