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的RF_N和RF_P脚怎么去接陶瓷天线啊

楼主:
查了陶瓷天线的datasheet。但是RF_N和RF_P怎么接到陶瓷天线呢。balun出来再接吗。有没有简洁一点的。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陶瓷天线的类型,如果是单端的,必须先经巴伦变换,因为CC2541的PA是双端输出的。市场上绝大多数陶瓷天线都是单端的,注意同时还要进行阻抗匹配。双端对称振子的陶瓷天线理论上可以有,但鉴于各厂家双端输出射频芯片的输出阻抗不同,所以无法泛适配,除非是定制,故而在市场上极难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陶瓷天线的类型,如果是单端的,必须先经巴伦变换,因为CC2541的PA是双端输出的。市场上绝大多数 ...

好的。谢谢

网友:
2450BM15A0002,试下这个巴伦,官方推荐的

网友:
要芯片不?我是代理

网友:
建议先经巴伦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