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51编程出错求助!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47022719\QQ\WinTemp\RichOle\K(HBP3~TQBAWOE(Q(XJI8)A.png如何更改,请大神明示!

网友:
51密码锁移植度娘的!

网友:
好多错误,t重定义

网友A:
728行的 “ } ”是多余的吧。。

网友:
就是不会定义,刚接触51编程,着急用个密码锁,所以才移植别人的,怎么改,请明示!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8行的 “ } ”是多余的吧。。

去看看       !

网友:
for(m=0;m<4;m++) 后面一个} 又一个{ ,你想干嘛?把} 去掉就没事了

网友:
链接:
密码: hke6
一个非常好用的keil4辅助软件,适合新手使用

网友:
你for下面花扩号写反了  {}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范例程序,留心一下大括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