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既便宜又好用的CAN收发器推荐

楼主:
有么有3.3V供电,采购100片的单价控制在4元一下的CAN收发器,用stm32控制的!求推荐

网友A:
TJA1050T比较便宜
TJA1040比TJA1050贵
本身是5V供电但兼容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JA1050T比较便宜
TJA1040比TJA1050贵
本身是5V供电但兼容3.3V

我之前也查到了这个款芯片,没看懂他这个兼容3.3V是什么意思。但是数据手册里有写着最低4.5V最高5.5V供电。能麻烦您给我讲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查到了这个款芯片,没看懂他这个兼容3.3V是什么意思。但是数据手册里有写着最低4.5V最高5.5V供电 ...

供电电压是5V
输入电平兼容3.3V设备
这颗5V can收发芯片和can3.3V 收发芯片能够相互通信
把can速率设置注意一样
其他芯片要看手册使用

网友A:
另外,直接3.3V的TI的sn65hvd230,4元以下根本拿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直接3.3V的TI的sn65hvd230,4元以下根本拿不到的

多谢,对3.3V的片子不但少,而且还很贵。在考虑要不要改变控制板的供电方案 12V先转5V再转3.3V 。5V的电压还是很多地方用的到的,之前直接设计12V转3.3V了

网友:
SIT65HVD230    国产3.3V CAN   QQ395990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