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 问题1

楼主:
20芯积分

pyboard/pyboardCN V2使用了I2C1访问加速度传感器MMA7660,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下面代码查找总线上的I2C设备,却会发现搜索不到。

>>>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 i2c=I2C(1)
>>> i2c.scan()
[]
>>>
>>>

问题1:
怎样使用micropython通过i2c.scan()方法检测的MMA7660?

如果有网友找出答案,直接在本贴后回帖就行。第一个找出正确答案的网友将获得奖励。

  • 参考电路

  • 完整原理图

网友:
去掉上拉电阻R8 R9

网友:
  我并没有板子,但是可以从源码上去分析,按理来说应该要这样写的:
i2c.is_ready(0x98)
i2c.scan()

网友:
从源码上来讲:
accel.c是针对MMA7660传感器的,刚好是这个板子的传感器芯片,设备地址为0x98。初始化如下

对应上i2c.c中初始化都是通用一个设备准备函数。HAL_I2C_IsDeviceReady

   故在查找设备上,应该在i2c.scan() 之前加上check传感器的设备地址 0x98接口。

  总的python源码应该这样处理:

from pyb import I2C
    i2c = I2C(1)                         # create on bus 1
    i2c = I2C(1, I2C.MASTER)             # create and init as a master
    i2c.init(I2C.MASTER, baudrate=400000) # init as a master
    i2c.init(I2C.SLAVE, addr=0x98)       # init as a slave with given address

    i2c.is_ready(0x98)           # check if slave 0x42 is ready
    i2c.scan()                   # scan for slaves on the bus, returning

网友A:
看电路图,直接用I2C时,怀疑是MMA7660的电源没有提供,索性使用Pin直接设置输出。
整理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ower=Pin(Pin.cpu.B5,Pin.out_PP)
power.high()

i2c=I2C(1)
i2c.scan()

就会得出结果 【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直接用I2C时,怀疑是MMA7660的电源没有提供,索性使用Pin直接设置输出。
整理代码:

from ma ...

敲了一遍,层主是对的。不过out应该大写
power=Pin(Pin.cpu.B5,Pin.OUT_PP)

网友:
问题1已经解决,希望大家研究一下问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