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自行车功率计

楼主:
前言

很久未参加论坛的活动,最近有个东西要拆解,恰好遇到论坛活动,那就以拆会友吧。 本次拆解对象为stages的自行车曲柄功率计。光听名字应该知道是干什么的,就是测量人骑车时的输出功率。这个车友应该都知道。这是从业余迈向专业的必备装备之一。此款功率计为SKY车队御用。从废话不多说,看图说话。

拆解

先看看未拆解时的样子,曲柄为Shimano R8000,整体做工很好。粘胶在外壳内部,延长了胶水寿命,也没有溢胶,工艺很不错。上盖中间有一个透光孔,用于指示设备运行状态。

图1
接下来看看拆开后的样子。拆解很简单,只需要一把美工刀,沿着外壳切开即可,可做到无损拆解。 比较意外的是里面的PCB这么大,填充了内部整个空间,原以为只占了一半。天线还用的是陶瓷天线。来看看硬件方案,主控芯片为Nordic的NRF52832,Cortex-M4F内核,512 kB FLASH,64 kB RAM,支持BLE和ANT协议,可以说性能过剩了。另外还有两颗芯片,看不清楚上面的丝印,印的还是二维码,个人猜测,一颗加速度计,一颗运放。其它就是一些电阻电容了,整个硬件很简单。
图2
再来一张近距离图看看。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原来是一个FPC的NFC天线。这颗主控支持NFC,可以通过NFC手机扫描配对。不过stages官方似乎未开放这个功能,其APP没有找到相关操作。使用其它APP确实可以扫描出来。 PCB的下面就是测量的关键部分--应变片。其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测量应变片的形变量,来转换为实际的受力,从而计算出功率。可惜这部分忘记拍照。
图3

总结

整个拆解就这样。总的来说,硬件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电路,关键还是在软件算法。另外就是生产环节,这个出厂前,每一台都需要手动去标定、校准,过程也比较麻烦,因此人工成本很高(Assemebled in USA)。这可能也是功率计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吧。

网友A:
大哥您还真是牛逼,我还没用上功率计您都已经开始拆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还真是牛逼,我还没用上功率计您都已经开始拆起来了

够牛的!我一辆还没有,你都有个车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还真是牛逼,我还没用上功率计您都已经开始拆起来了

都双修了,还差功率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双修了,还差功率计吗。

穷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