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高压包变比是多少?

楼主:
用IR2153制作一个静电发生器,如图所示

下图的波形 CH1的测试点为高压包原边,CH2测试点为R4两端
i

请问:能看出高压包的变比吗?(高压包的原副边匝数商家给的数据是90/2800)匝数为30,
我的理解为变比=匝数比=30
根据图中所以,CH1通道波形的峰-峰值为7V,,CH2通道波形的峰-峰值为26.8V*4=107;  那么变比=107/7=15.3!=30;和匝数比不一样?但是这里原边是矩形波,而幅边为三角波,所以怀疑我算的不对
PS:高压包功率为100W

网友A:
先不说波形,因为不知道测量的什么地方
单说,“这里原边是矩形波,而幅边为三角波”就不对,原边为矩形波,在磁芯未饱和的情况,副边输出的波形也是矩形波,,
变压器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电磁感应不是电子电路,矩形波在变压器变出三角波就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波形,因为不知道测量的什么地方
单说,“这里原边是矩形波,而幅边为三角波”就不对,原边为矩形波 ...

你好,原边测试点直接测的是原边两端,而幅边测量的是电阻R4两端的,至于为什么是三角波,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