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的晶体管驱动电路,在变压器Tr的副边输出
电阻R3上并联的二极管D2,说D2的作用是在输入端有正脉冲输入时
使得变压器次级产生的的正脉冲通过D2,直接驱动MOSFET管Q2,达到提高导通速度的目的

那么电阻R3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Q2关断时,消耗掉Q2栅源极电容的电量?
如果是样,R4看起来更像是这个作用

网友A:
看看R3和R4数值各是多少。
相差两个数量级。
离开数值,什么也谈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R3和R4数值各是多少。
相差两个数量级。
离开数值,什么也谈不到。

以往见过的MOS管驱动,在栅极要加上限制电阻,来改变开通的速度
现在这个直接用二极管短路了电阻
那么电阻的作用只能留在MOS管关断时才能体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往见过的MOS管驱动,在栅极要加上限制电阻,来改变开通的速度
现在这个直接用二极管短路了电阻
那么 ...

是的。加入二极管后,MOS管开通和关断的速度不同。开通稍快而关断稍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入二极管后,MOS管开通和关断的速度不同。开通稍快而关断稍慢。

这里的R3就是MOS在关断时,泄放能量的泄放电阻咯
但是R4视乎可以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R3就是MOS在关断时,泄放能量的泄放电阻咯
但是R4视乎可以用不上

R4是有用的。
手工焊接时,通常先焊小元件,后焊大元件,先焊低元件,后焊高元件。通常先焊MOS管,后焊变压器。如果没有R4,那么把Q2焊上后其门极开路,非常容易损坏,即使是人体接触MOS管门极、接触R3或D2,甚至手拿着变压器插入电路板,先插变压器次级上端而下端悬空,都可能造成MOS管损坏。如果有R4,因R4必定先焊,MOS管后焊,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A:
需要注意:此驱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倒不在于变压器次级电路,而在初级。
变压器初级并联了一支二极管,这将使变压器初级电感所储存的能量释放非常慢。如果占空比稍大(例如大于0.1甚至大于0.05),则在一个周期结束后变压器储存的能量尚未释放完毕,变压器铁心将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此驱动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倒不在于变压器次级电路,而在初级。
变压器初级并联了一 ...

诶,,,
那问题来了,怎么解决这个初级能量释放问题呢?
难不成要加上复位电路,如图
吸收MOSFET截止时突波的RCD钳位电路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诶,,,
那问题来了,怎么解决这个初级能量释放问题呢?
难不成要加上复位电路,如图
吸收MOSFET截止 ...

解决初级能量释放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推挽电路来驱动变压器,这可以参考UC3842内部电路。
实在不愿意使用推挽电路驱动,可以使用RCD箝位电路。
8楼原理图,辅助绕组和绕组Uf通常是双线并绕。这种方法在占空比大于0.5时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初级能量释放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推挽电路来驱动变压器,这可以参考UC3842内部电路。
实在不愿意 ...

说的真详细,这就去看UC3842的内部推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真详细,这就去看UC3842的内部推挽

不是所有生产UC3842的厂家datasheet都介绍使用变压器驱动功率管的典型电路,只有少数厂家有介绍,这是其中之一。
图中接在UC38426脚和5脚之间的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稳压管,其目的是防止变压器初级过电压(此时变压器次级也必定过压)。Vcc电压正常时该稳压管并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生产UC3842的厂家datasheet都介绍使用变压器驱动功率管的典型电路,只有少数厂家有介绍,这是 ...

哦,谢谢这个便捷
【1】5,6脚之间的稳压管,使用时不用配合限流电阻吗?如果原边过压,超过稳压管的电流哪儿消耗去?
【2】内部使用的也不是推挽,推挽应该是一对管,图中的都是NPN管。并且原边的磁能是泄放回路是什么?从原边一端→下管→电容→另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这个便捷
【1】5,6脚之间的稳压管,使用时不用配合限流电阻吗?如果原边过压,超过稳压管的电流 ...

【1】5,6脚之间的稳压管,使用时不用配合限流电阻吗?

不必使用限流电阻,因为供电给稳压管的电路内阻比较大,起了限流作用。而且这种过压仅是一瞬间,不可能持续过压,故不必考虑功率耗散问题。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时此稳压管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这个便捷
【1】5,6脚之间的稳压管,使用时不用配合限流电阻吗?如果原边过压,超过稳压管的电流 ...

【2】内部使用的也不是推挽,推挽应该是一对管,图中的都是NPN管。并且原边的磁能是泄放回路是什么?从原边一端→下管→电容→另一端?
使用NPN和PNP管的电路是互补推挽电路,使用两支NPN管的是同极性推挽电路。
这两种电路,两支三极管对直流是串联的,还有两支三极管对直流是并联的推挽电路(这种电路通常使用变压器来合成输出)。甚至还有使用四支三极管的推挽电路,通常称为全桥电路,实质仍是推挽。相对应的,UC3842内部这种电路也经常称为半桥电路。
原则上,只要两支(或者四支甚至八支)三极管工作时相位相反,一个电流增加时另一个电流减小,就是推挽电路。至于实现方法,各种推挽电路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