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有时候亮起的红色信号灯是电表故障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长沙威伟
宇宙尘埃
-2分
长沙威伟

网友(2018-07-09):
本章内容主要讲解家用单相电能表有时候亮起的红色信号灯可能是以下两种原因:
①看电表的具体显示,用户用电时,红色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所以最好有图,根据具体问题再判断。
②电能表红色信号灯常亮或者常灭时都表示没有用电。只有当红色信号灯不停地闪烁时才是用电。
电表亮红灯
电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