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些有关绘制PCB封装的基本问题!

楼主:
有一些很简单的新手疑惑想请教各位:1. 选取元器件的标准是什么?耐压、耐流、纹波?
                                                      2. 有了元器件标准以后又该去哪里查找适合的元器件?
                                                      3. 查找到的元器件的标准封装数据说明又在哪里寻找呢?

网友:
问题很笼统不具体
这个问题看是设计什么电源电路了,电源总的输出对纹波电流有要求,就要用影响纹波好的器件,比如低ESR的电容,还有电源实现的方案也很重要

网友:
一般确定了使用的元件后,到官网找一下数据手册仔细研读一下
元器件的封装数据图一般在数据手册最后就有说明

网友A:
封装好找啊,只要能上谷歌,你知道器件名称,datasheet都能下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好找啊,只要能上谷歌,你知道器件名称,datasheet都能下载下来

常规常用器件比如0805,0603等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网上可以下载借用,也可以自己软件画
论坛下载中心就有很多,常规器件就够用了
推荐如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 B%E5%B0%81%E8%A3%85

网友:
其他器件比如单片机集成块芯片等等,官网手册中有说明,看清楚是什么封装,有的是可以套用的
注意封装类型
但最好是自己会画会修改封装,才能灵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