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确认一下没问题吧

楼主:
我的画法基本和二层板一样,一层过不去了就转另外一层,只不过现在有更多层而已。

所有过孔的drill-pair都是top-bottom层的,这种过孔应该是和任意层的线都能连上对吧

网友:
四层板一般会用中间两层的一层整个作为GND.

网友:
你这样的四层板没有任何意义
还不如画两层板

中间两层最好是纯地和纯电源

顶层和底层走线

网友:
是用PADS画的么,最好发出来帮你查看一下‘

网友:
中间层设置为地和电源
上下层走信号,,,
必要的时候可以用盲孔和埋孔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两层板,然后你强行加了两层而已,并且,我感觉两层板就能完成的事,你非要多此一举来个四层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知道你的ARDTX_IN+和ARDTX_IN—是不是差分线,反正是没有按照差分线的走线,

网友A:
谢谢大家,一是有些地方比较挤,就把地线去掉,用来走信号线了。我会在最后找一个被信号线占用最少的层敷铜作为地线

主要还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会导致生产时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一是有些地方比较挤,就把地线去掉,用来走信号线了。我会在最后找一个被信号线占用最少的层敷铜 ...

PCB板做出来后导致生产上出问题可能会器件排列不规范,或者封装丝印标识与实际器件有误,或者器件封装位置与实际大小有误等等,,,
最好是批量生产的板子要先打样几块,装配焊接调试无误后,再生产

网友:
我也是 刚开始接触四层PCB的,中间两层的内电层应该是VCC和GND层吧? 不能走信号线

网友:
这个板子布局非常的糟,楼上几位大神说的是,四层板中间是不走任何信号线的,信号线上下两层,先走主要信号,其它信号随便绕。电源层挨着顶层,地挨着底层。差分等长一定要注意,主信号线能短则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