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输入引脚串联的电感作用如何选型?

楼主:
晶振输入引脚串联的电感作用如何选型?
目前,在整理电路BOM之后,发现晶振之前串有电感,而之前选的就是一个普通贴装电感,未曾深究过,现在选物料时比较困惑,也百度过,得到的答案是此电感可以用来滤除高频干扰,如图所示,电感的一些参数如材料、频率该怎么选?

比如,我们的电路主时钟是20MHz,选择什么样材料、频率的电感效果会好点?论坛前辈看到的希望可以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发现晶振之前串有电感”
猜测你的振荡电路是泛音晶体振荡电路。
把电原理图完整贴出来看看。

网友:
“之前选的就是一个普通贴装电感”  看起来并不是普通的电感

低频电路中的电感的阻抗和频率有正比例关系
像楼主说的串入主时钟是20MHz的晶振电路,,,
这个还是要根据原理来确定

网友A:
电感选择要考虑频率怎么考虑,,,电感的选择不同于磁珠,磁珠选择是要考虑电路的频率特性的,比如在一些锁相环电路、振荡电路,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选择要考虑频率怎么考虑,,,电感的选择不同于磁珠,磁珠选择是要考虑电路的频率特性的,比如在一些锁 ...

应该是滤波高频信号的 问了同事,说谐振频率应该比晶振频率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滤波高频信号的 问了同事,说谐振频率应该比晶振频率高点

石英晶体振荡器本来就是要产生高频信号的,“滤波高频信号”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