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脑系统是64位的,MPLAB IDE v8.80   和 编译器是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2\bin     9.82的。编译时为什么会出错装过好多版本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换 MPLAB X IDE +XC8

网友:
看报错内容,发现是找不到所定义的寄存器内容
如TRIS1:这个在PICC里是没有这个定义的
还是你的程序编写问题.
正常的是TRISIO

网友:
最好打开下PIC12F629.INC文件,看内部定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