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双向流通电流问题

楼主:
MOS管可以双向流通电流,反向时电流是流过沟道还是呢?

网友A:
“反向时电流是流过沟道还是呢?”
如果MOS管处于导通状态,电流是流过沟道。如果MOS管处于关断状态,电流是流过内部寄生二极管。

不过,楼主的汉语水平堪忧。“还是”后面,必定有除“沟道”之外的另一选项。即使不知道另一选项的名称,也应该说“是流过沟道还是哪里呢?”

网友B:
楼主叙述的问题确实有点,,,
反向时也是MOS管导通情况,有驱动MOS管才导通后,电流就走沟道,双向流动是它特性
如果栅极没驱动,反向不可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时电流是流过沟道还是呢?”
如果MOS管处于导通状态,电流是流过沟道。如果MOS管处于关断状态,电流 ...

哈哈我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叙述的问题确实有点,,,
反向时也是MOS管导通情况,有驱动MOS管才导通后,电流就走沟道,双向流动是 ...

哦哦哈哈明白了,只要控制电压存在导通状态,电流就流过沟道反之是流过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叙述的问题确实有点,,,
反向时也是MOS管导通情况,有驱动MOS管才导通后,电流就走沟道,双向流动是 ...

我试过了,如果栅极控制电压不存在(PMOS管Vgs=0,因为导通门槛-10v),但是反向有电流流过,是不是因为体内二极管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如果栅极控制电压不存在(PMOS管Vgs=0,因为导通门槛-10v),但是反向有电流流过,是不是因为 ...

你测量一下反向电流和MOS管压降。MOS管沟道导通,则压降等于MOS管Ron(导通电阻,通常是相当小的数值,可以在手册中查到)乘以电流,一般小于0.7V,往往比0.7V小很多。MOS管的体内二极管导通,则压降大约是一个PN结压降,约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