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用户多费率电能表?

楼主:
1、具有正、反向计量有功电能功能
电能表按峰、平、谷、总电量分别计量工、反向有功电能(反向电能按丘向电能累计),并存储其数据。
计量单元向cpu中发出的脉冲速率越快,说明本用户用电量越大,即脉冲显示灯闪动速度快,反正如果脉冲显示灯闪动速度慢,则本户用电量小。
2、具有通信功能
通过RS485数字通信接口,实现与其他设备的通信。
3、实现一表多户计量
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楼房以8层、6层等居多,因此目前研制的多户表是以8层楼每层3户为典型设计的多户表(6层楼也可用,多余部分可做备用)。多户表是将26只(有2只备用)全电子单相电能表的信号处理部分集中在一个表中,共用一个单片机来采集和处理多户表的电能量脉冲,共用一个LED液晶显示器,每一户在表内都有对应的编号,每户的当月用电量和上月用电量都可在显示器上根据需要进行显示。在表的面盘上有对应于用户编号的指示灯,当用户读表时,该户对应的指示灯亮。显示方式有以下三种。
①按键。用户通过按键找自己的用户号。找到后对应于本户号的当月和上月用电量信息就会显示在LED液晶显示器上。按键松开后。延时几秒钟后消失。
②专用遥控读表器。每户购买一只(每只十几元)专用读表器,可随时查看且只能查看本户的用电量。
③定时轮显。每日早晚上下班时间逐户轮流显示0. 5h 用户的用电量。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可使用户方便地知道自己本月或上月的用电量。
这种表运用于新建多层单元住宅楼,比如8层楼,每层3户,共计24 户,用一块表装在一楼墙壁上,抄表员到每单元的一楼就可抄到本单元所有用户的电能表示数。如果再利用抄表微机就会使工作效率和抄表质量有更大的提高:由于这种表采用全电子元器件,共用一个中央处理器和一个显示器,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与两只三相机械电能表的体积差不多,挂在原来放三只机械单相表的计量箱中即可,不需增加更多的建筑造价。另外,如果是8层以上的高层住宅,多户表容纳的户数还可以增多,如36户、48户等,体积并不会增加许多。如果搂高不足8层,多用户表容纳户也可以相应减少,但不一定必须与实际户数相等。这一是因为批量生产需要固定一定的用户数量,如16 户入24 户、32 户等作为生产标准i 二是增加或减少几户不会影响多少成本造价:三是多用户表中一般需要留几只备用表,防止因一户出现问题犬:而必须把整表拆回的情况出现。
4、从根本上解决了窃电问题
多用户表的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用户窃电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多用户表采用全电子式多户计量集中于一表的方式,与以前的一户一只机械表的方式相比,无论从原理上还是结构形式上都完全不同,原来在机械表上的窃电方法,在多用户表上根本无效。另外,由于多用户表三相进线,一个单元的所有用户都共用一块表,放在一楼,用户想窃电也很不方便,而且本单元的用户也会互相监督。
5、容易实现自动抄表
多用户电能表将多个用户用电计量集中在一起,实现集中计量,集中抄表。多用户电能表可方便地与自动抄表系统的采集模块结合在一起,实现自动抄表系统的集中采集、集中传输,降低自动系统的成本。

网友:
长沙威伟电表销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