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蓄电池给DC-DC供电,输出不对原因?

楼主:
    蓄电池输出电压24V,稳压电源输出电压24V如果用开关电源或者稳压电源给DC-DC供电,降压到12V期望值电压。
    但是撤掉开关电源或稳压电源,用蓄电池给DC-DC电路供电,降压才9V。
   蓄电池的输入示波器测试如下:

这是什么状况求助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或者稳压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蓄电池”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些参数不说清楚,看蓄电池两端电压波形有什么用?

网友B:
去测电池电压,降压型DCDC必须满足最低输入电压条件,低于该电压DCDC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或者稳压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蓄电池”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些参数不说清楚,看蓄电池两 ...

谢谢提醒,补充下:
蓄电池输出电压24V,稳压电源输出电压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测电池电压,降压型DCDC必须满足最低输入电压条件,低于该电压DCDC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测试蓄电池电压25.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蓄电池电压25.3V

这是蓄电池空载测量的吧?接上你的DC-DC,再测量蓄电池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蓄电池电压25.3V

必须带负载测,而且是无法正常工作时(就是你说的9V时)的负载。电池输出电流不够时,端电压就会大幅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带负载测,而且是无法正常工作时(就是你说的9V时)的负载。电池输出电流不够时,端电压就会大幅下降 ...

负载LED灯(1A电流)接上去后带不动会一直闪。用开关电源带没问题。

网友:
请告知DC/DC芯片方案,该方案满足输出1A吗?

网友D:
补充一点,如果你想输出1A,最好考虑一定的余量。比如1.5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如果你想输出1A,最好考虑一定的余量。比如1.5A

足够了是10A的芯片,3A负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LED灯(1A电流)接上去后带不动会一直闪。用开关电源带没问题。

那显然是你电池没用对,去换容量更大、带载能力更强的电池。

网友:
1、把电路接好,用表量电池电压是否过低?
2、连接板子与电池的线是否过细,导致电流过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