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怎么用DMA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
stm32串口怎么用DMA接收不定长数据,求大神点播
1. 网上查到,空闲中断+DMA可以接收不定长数据,但是看了好多,只是知道空闲中断里面可以得到缓存器剩余数据量,从而可以求出已经接收的数据量。然后就没了,那么怎么实现不定长接收呢?
2. 缓存区并不能从头刷新,比如说,9个数据量的缓存,我传4个数,那么我下次传6个,这时候缓存器并不能从新从第一位开始刷新,而是接着存储,然后数据就乱了,所以并没有实现不定长接收。我想要不管传输多长字节都可以让缓存区从头开始缓存,这样并不知道怎么实现期待大神

3. 或者说我的思路是错的,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应该用别的方式,有懂的大神帮忙说一下

网友A:
空闲中断+DMA   思路是对的,只是你还没有掌握精髓  有时间我分享一个

网友B:
给你推荐个帖子吧,里边讲的很清楚了
STM32CUBE F407ZET6串口1通过DMA方式接收不定长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帖子吧,里边讲的很清楚了
STM32CUBE F407ZET6串口1通过DMA方式接收不定长数据

嗯,谢谢,但是这个库为什么跟我用的不一样?功能一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闲中断+DMA   思路是对的,只是你还没有掌握精髓  有时间我分享一个

那,大神,请问怎么清空DMA的缓存区?要用哪个函数或者哪种思路去清空?额,我用的是stm32标准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大神,请问怎么清空DMA的缓存区?要用哪个函数或者哪种思路去清空?额,我用的是stm32标准库

清空接收可以disable掉dma然后赋值dma计数再enable,不清空也可以dma设置成循环模式记下上次结束位置就行了,下次接收结束位置之差里的数据就是.
你说的那个空闲应该是串口中断,高档次的stm32才有,低端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