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和TMS320f2812-XINTF接口的区别

楼主:
TMS320f28335的XINTF接口同TMS320f2812的基本相同,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总线宽度
每一个XINTF空间都可以独立配置为16位或32位数据总线,由于32位模式可以单周期读写32位数据,因此能提高系统的性能。数据总线的宽度不影响每个XINTF访问空间的大小.在32位模式下,低位地址线XA0作为低半字的使能控制信号使用。而2812的XINTF只支持16位操作模式。
2.寻址范围
28335处理器的XINTF接口有20位地址线,Zone6和Zone7支持1Mx16字的寻址空间,而2812最大寻址范围为512Kx16字。
3.直接存储器访问(DMA)
所有XINTF zone存储扩展区都连接到DMA模块上。当CPU处理其他数据时,可以使用DMA控制器实现数据的交换。2812没有DMA控制器。
4.XINTF时钟使能信号
为了降低处理器功耗,28335的XINTF时钟信号(XTIMCLK)默认情况下被禁止,可以通过寄存器PCLKCR3的第12位置1使能时钟。关闭XTIMCLK不影响XCLKOUT的输出,两个信号独立控制。在2812系列DSP上XTIMCLK信号总是被使能。
5.XINTF引脚复用
很多XINTF引脚与通用目的IO复用,在使用XINTF之前必须通过GPIO复用寄存器配置相应的功能。2812处理器的XINTF引脚为专用引脚。
6.外部扩展区Zone和片选信号
28335的XINTF扩展区减少到三个:Zone0,Zone6和Zone7。每一个扩展区都有专门的片选信号。Zone0仍然保留了读紧跟写操作的保护功能。2812有些外部扩展区公用一个片选信号,其中Zone0和ZoneI公用XZCSOANDI,Zone6和Zone7公用XZCS6AND7。
7.Zone7存储器映射
28335的Zone7总是映射到外部扩展空间,而2812要根据MP/MC输入信号的状态确定映射的空间地址。Zone6和Zone7不公用任何地址空间,2812的Zone7和Zone6映射地址相同。
8.Zone存储器地址
Zone0起始地址为0×4000,寻址范围为4Kx16位;2812的Zone0起始地址为0×2000,寻址范围为8Kx16位。Zone6和Zone7寻址范围都是IMx16位,起始地址分别为Ox100000和0×200000。在2812上这两个空间的寻址范围分别为512Kx16位和16Kx16位。
9.EALLOW保护
28335的XINTF寄存器支持EALLOW保护,2812的XINTF寄存器并不支持EALLOW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