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功率电感选择以及电感震动频率

楼主:
DC-DC这类的IC外接电感时候  电感震荡频率一般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开关频率是由DCDC芯片决定的。一般几百K到1M多都有吧。

网友:
DCDC中功率电感选择耐电流要符合负载要求
电感本身有个自谐频率,是受寄生电容影响,低于这个频率,电感值越大这个自谐频率越低,在DCDC开关频率一般都会低于这个自谐频率的,DCDC中电感这个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网友:
电感主要还是要考虑电流的问题  频率问题不是主要的

网友:
电感振动频率?你把电源放在振动台上做振动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