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下载问题

楼主:
quartus ii 下载.sof文件,下载到88%就失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路板买的是友晶开发板,应该不存在电路问题。只不过我的器件一开始用的是cyclone ii,后来由于资源问题,换为cyclone V,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在quartus中应该会有下载不成功的问题提示。你按照提示找找原因吧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换过器件 需要你咋工程中重新找一下新的器件型号
或者你可以按照新的型号建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试试下载好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换过器件 需要你咋工程中重新找一下新的器件型号
或者你可以按照新的型号建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

错误类型:Error (209015): Can't configure device. Expected JTAG ID code 0x02D120DD for device 1, but found JTAG ID code 0x00000000.

首先我器件类型没有选错,我新建了一个小工程也可以下载进去。

只不过我原先工程中改动了代码,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资源占用率在20%以下,不算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误类型:Error (209015): Can't configure device. Expected JTAG ID code 0x02D120DD for device 1, ...

这很明显就是你程序问题。你可以首先看看assignments/device里面所选的器件与你用的器件是否一致。
实在不行就重新建工程,重新编译肯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明显就是你程序问题。你可以首先看看assignments/device里面所选的器件与你用的器件是否一致。
实在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