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SLSTK2010A学习序列4:TC0定时测试

楼主:
      定时中断基本是每个程序里都要使用的,本次测试的目的就是配置一个定时中断,然后定时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小蜜蜂的内部一共有4个定时计时器,T0-T3,我们使用的是T0。与普通的51单片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时钟系统了,其他定时器的寄存器设置都是一样的。

创建例程的时候选择T0的16位模式,这些都是和51单片机里一样的。小蜜蜂就是8位机的内核。

T0的初始化,选择模式1,其他都使用默认配置

      这里说下系统时钟,这个MCU的时钟源还是比较多的,内部的高频时钟有两种,20MHZ 精度为10% 和24.5MHZ精度为2%的,20MHZ是系统默认的,这里的系统时钟都采用系统默认的,默认20MHZ 8分频

      内部的每个定时器的时钟源都是可以单独选择的,可以选择系统时钟,也可以选择SCA的分频时钟。默认是选择SCA时钟,SCA是系统时钟的默认12分频。

定时参数定义,定时的时间是100MS,这个定时这样定义倒是挺方便的,相当于把公式定义出来,不用自己再去计算了。

定时中断程序,中断里翻转LED引脚实验闪烁

用示波器看一下LED的引脚,看定时时间怎么样,测量出来也是100MS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udianjun2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上次差点买了EFM8BB的板子。最后忍住了,主要是担心烂尾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差点买了EFM8BB的板子。最后忍住了,主要是担心烂尾吃灰。

恩,个人学习的话,学了过段时间就忘了,没事的话随便玩玩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个人学习的话,学了过段时间就忘了,没事的话随便玩玩可以。

手痒,买了个Microchi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痒,买了个Microchip的。

Microchip用MPLAB X IDE用起来也挺方便的,里面有相关的例程和配置软件,学习起来也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用MPLAB X IDE用起来也挺方便的,里面有相关的例程和配置软件,学习起来也容易上手

大佬,大腿让我抱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