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E浏览器访问示波器的技巧

楼主:
一根网线一个IP,接下来所有操作交给IE浏览器。无论是看波形、截图、还是固件升级全部搞定,就这么简单!

一、IE浏览器访问示波器操作步骤

1. 用一根普通网线连接示波器和电脑;
2. 打开IE浏览器,输入示波器上设置好的IP地址;
3.  Enter进入访问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IE浏览器如何访问示波器

二、访问成功后,可进行哪些操作呢?

如图1所示,访问成功后,可进行远程控制、文件浏览和固件升级。

  •          远程控制示波器

IE浏览器访问示波器成功后,会显示如图2的界面,界面上有和示波器相同的按键,可直接点击对应的按键对示波器进行设置。

图2  访问成功后的界面

2.         截图

进入如图2的界面之后,在示波器屏幕显示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菜单中的图片另存为,即可在电脑上保存图片,如图3所示:

图3  截图

注:若想要截取反色之后的图片,可这样操作:先点击图2中的【Save/Recall】按键,再将菜单中的【图像反色】选择为ON,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截图即可。

3.         文件浏览或下载

直接在浏览器上打开保存在示波器上的某个文件,或是将单个文件或全部文件另存到电脑上。

l  直接在浏览器上打开保存在示波器上的网页报表文件

点开图2中菜单中的文件浏览进入如图4的界面,然后点击需要浏览的网页报表文件即可。

图4  文件浏览

可以直接浏览的文件是指,本身就可以在浏览器上打开的文件,例如网页报表。对于其它的,不能直接在浏览器上打开的,我们鼠标左键点开对应的文件时,会先出现一个选择框,可以直接打开,也可直接保存到电脑上,如图5所示:

图5  单个文件下载

l  浏览器上的某个文件另存到电脑上

进入图4界面之后,可选择需要另存到电脑上的文件。选中目标文件之后,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对应的菜单,选择目标另存为即可将目标文件保存到你希望保存的位置。如图6所示:

图6  单个文件下载

l  打包下载文件
当我们需要将多个文件,另存到电脑时,可以使用该功能,具体操作如图7所示,选择需要保存的文件后,点击下载,会弹出提示框,然后选择保存到需要保存的位置即可。(如果需要下载的文件比较多,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具体可观察进度条。)

图7  打包下载

4.         在线升级固件

示波器的固件升级不单单只能通过U盘进行升级了,现在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进行在线升级了,如图8所示:首先,选择需要升级的固件,然后上传固件即可。

图8  在线升级固件

以ZDS4000系列固件升级为例,步骤如下:
l  将升级包解压,并将解压后的 “ZDS4000”文件夹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即U盘中的目录为 ZDS4000\code;
l  插入升级U盘,给示波器上电,开机,示波器会自动进入升级界面,升级需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l  升级完成后,蜂鸣器会响并自动重启,到此升级完成,拔出U盘即可。

网友:
实用性有限,有点鸡肋,但是聊胜于无。点个赞!

网友:
便于截图及远程操作,点个赞

网友:
翻到后面图片,一看logo原来是周立功示波器,还以为是泰克的示波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