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 DAC使用1——DAC程序移植

楼主:
 DAC可以做很多,可以播放wav音乐,可以生成模拟波形。下面采用把官方板子了的例程移植到pybcnV2中。
buf = array('H',2048+int(2047*math.sin(2*math.pi*i/128))for i in range(128))
dac = DAC(1,bits=12)
dac.write_timed(buf,400*len(buf),mode=DAC.CIRCULAR)

第一行的意思是采用生成器生成一组‘H’类型的数组。可以知道的是,这数组是正弦函数数值。官方的array函数定义    classarray.arraytypecode [iterable ]

第三行第一个参数是控制其输出电压值,第二参数则是改变频率,第三个是DAC模式

>>> import pyb
>>> dac = pyb.DAC(1)
>>> dac.triangle(2048000)
>>>

上面的就简单了,采用DAC1生成一个三角波,参数为频率*2048

网友:
还可以发出白噪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