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

楼主:
       这个微电脑时控开关是之前从朋友那拿的,当时本想着用一下,结果就一直放到现在。借论坛这次拆解活动的机会拿它开个刀。
一、外观及电气参数:

1、从标签上可以看到:
工作电压:220V/50Hz
开关容量:最大4000W
时控范围:1分钟~168小时
环境温度:-15~45度
环境湿度:<95%
符合标准:GB6048-85、GB6049-85
产品编号:2001.7

2、产品编号为“2001.7”应该是说明该产品的出厂日期为2001年7月,从出厂到现在快20年了。

二、内部细节
1、时控开关壳体为上、下结构:上部壳体内主要有液晶显示控制板、按键开关板及保险管座等三部分组成;下部壳体内主要有接线端子、工频变压器、电池组、输出控制电路板等组成;

2、上部壳体内是液晶显示控制板、按键开关板、电源及工作指示LED;

3、拆掉液晶背面PCB上8颗螺丝,可以看到PCB另一面上只有斑马胶封装的主控芯片及与液晶导电橡胶连接的金手指;此板通过10pin排线与按键板相连;

4、下部壳体中有四个接线桩,用料比较扎实;

5、电池组由两节1.5V碱性电池组成,应该是为在停电期间给时钟提供电能。该电池生产时期为2001年3月,实测电压只有0.52V;

6、功率驱动PCB上元件比较少,其中继电器占据了PCB近一半的面积,PCB的背面没有元件,板上的元件质量还是不错的;

.

7、板载的继电器是进口品牌,查了一下是TE的Potter & Brumfield,型号应该是T9AS5L12-12,好货!

..

8、这两只C8050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用于驱动继电器;

9、工频变压器二次侧输出VAC=10.9V;此电压全波整流经220uf/25v电解电容滤波生成VDC=11.9V电压。

三、恢复开关并简单测试。液晶屏显示偏暗,屏上能显示星期、时间,可设置开、关机时间;

四、该产品从出厂到现在快有20年了,电池组的电量早已耗尽,如果更换就必须开壳,如果设计成带电池仓能更换电池就好了。如果现在生产类似的品,是否可以考虑用一片低功耗的STM8L来做主控并驱动液晶,工频电源改成开关电源,备份电源选用法拉电容?这样即可以增加产品可靠性又可以缩小产品体积。不过成本可能要高了吧?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坛友指正。

网友A:
这个在我司是打铃用的,楼主连这个都拆,算你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我司是打铃用的,楼主连这个都拆,算你狠

家里的东西老婆看得紧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