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移相作用

楼主:
各位大大,
       三极管是否都会对信号移相180°?场效应管呢?还是得看组成的电路(比如共发射级放大器会移相180°,共集电极/基极不会)?

网友A:
移相当然与共发射极还是共基极还是共集电极电路有关。不过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同相,一种是反相。
场效应管也是一样。
频率很高时,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的相位移会偏离同相或者反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相当然与共发射极还是共基极还是共集电极电路有关。不过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同相,一种是反相。
场效应管 ...

多谢。请问对于多级RC移相振荡器来讲,它的振荡频率f的公式是?怎么推导的?三级的是f=1/(2π√6*RC),如果是四级、五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请问对于多级RC移相振荡器来讲,它的振荡频率f的公式是?怎么推导的?三级的是f=1/(2π√6*RC),如 ...

RC移相振荡电路必须使用反相放大器,本身即具有180度移相,故RC移相电路必须产生正180度相位移动或者负180度相位移动,以满足产生振荡的相位条件。振荡频率的公式就是根据三节RC产生180度相移推导出来的(注意条件:放大器输出阻抗为零,输入阻抗无穷大)。
四节或者五节RC移相振荡电路频率的推导完全相同,都是根据产生180度相移而推导出来。实际应用中从无使用五节RC的,使用四节的也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移相振荡电路必须使用反相放大器,本身即具有180度移相,故RC移相电路必须产生正180度相位移动或者负18 ...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