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bit和bit7和bit6-0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8bit和bit7和bit6-0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8bit意思是8个bit。bit7意思是最高位,即第7bit。bit6~0是低7位,即第0、第1、第2……第6bit。

网友:
这...建议先自学一下微机原理....

网友:
8bit指的是数据的宽度,即8位,bit7指的是第7为,bit6~0指的是第0位到第6位一共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