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R误触发怎么解决

楼主:
 各位论坛大哥大姐
      本人最近在做一款光敏控制+PIR 人体感应的灯,三节AA串联供电。最近遇到的情况特别多,1、设定感应15S后灭灯的,但开始上电时,第一次需等待90S才熄灭。2、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动亮。3、新电池满电的时候出现2的情况特别频繁。要怎么解决呢?
       在此请教各位前辈,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你用的哪个方案

网友:
是用的谁家的方案?BIS?全智芯?还是谁家的方案?

网友A:
第一个问题:1、设定感应15S后灭灯的,但开始上电时,第一次需等待90S才熄灭。
       这个是开始程序设定问题,当然,不排除是因为误触发,但如果是每次都这样,我觉得还是程序设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2、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动亮。
       现在这个温度测试的话是会存在,PIR感应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温度高的时候很容易误触发,放在制热的空调下很容易观察到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3、新电池满电的时候出现2的情况特别频繁。
       满电情况可能还是受温度影响的,电压受温度影响会有波动,导致的误触发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1、设定感应15S后灭灯的,但开始上电时,第一次需等待90S才熄灭。
       这个是开始程序设定 ...

用的全智芯的方案。温度对PIR感应头的影响这么大的话,是目前市场上所有的PIR都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全智芯的方案。温度对PIR感应头的影响这么大的话,是目前市场上所有的PIR都会这样吗?

不会,这个和软件处理,还有排版走线,以及感应头的透镜都有关系。
走线影响信号的放大,软件能避掉很多干扰信号,或者是温度带来的,或者是排版导致受外界信号影响的。菲涅尔透镜好的可以收集更多,更远的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