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电子感光板制作问题

楼主:
做了四次就成功半次。。。三次都是显影给显没了,做过的大佬出来冒个泡吧,求教经验。感光板上的说明要镜像打印,然后油墨面贴着感光膜那面,必须这样做吗,我是没镜像直接放上面的,油墨那一面自然也就贴不到了。。。

网友A:
感觉曝光时间短了,我用两只20W节能灯距离PCB为70~80mm曝光14分钟。

网友B:
直接打在A纸上问题不大,没镜像就打印面在外侧,镜像了就打印面贴着感光层
我之前做的时候是用太阳晒的,找了块塑料板压着,晴天中午晒了4分钟,然后显影
多曝光一段时间吧,时间长一点没关系的
另外显影的时候要一直晃动,把洗掉的部分冲开,不然浮在原来的位置上看不出效果,显影时间过长也会把需要的部分洗掉

网友C:
先把道理想明白,镜像是考虑那个层,单面板制板只考虑一层即可
顶层选镜像打印,底层就直接打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在A纸上问题不大,没镜像就打印面在外侧,镜像了就打印面贴着感光层
我之前做的时候是用太阳晒的, ...

我怀疑是我用的水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道理想明白,镜像是考虑那个层,单面板制板只考虑一层即可
顶层选镜像打印,底层就直接打印

板子上的说明是油墨贴着板子增加契合度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曝光时间短了,我用两只20W节能灯距离PCB为70~80mm曝光14分钟。

我用的不知波段的紫外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是我用的水太热了。。。

为什么要用热水...曝光足够的话用冷水也就十几秒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不知波段的紫外灯

紫外灯是正路,曝光时间长点试试。另外将打印好的菲林碳粉面与PCB面贴合,线条的边缘会锐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外灯是正路,曝光时间长点试试。另外将打印好的菲林碳粉面与PCB面贴合,线条的边缘会锐利些。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热水...曝光足够的话用冷水也就十几秒的事

所以说感觉问题出在这了

网友E:
DIY做板吗,直接发给电路板生产厂家做就好了,打样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做板吗,直接发给电路板生产厂家做就好了,打样几十块钱而已。

赶时间的话一般是自己做的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可佳!不过现在真没必要,高端的电路可以用核心板加万能板来实验,在不行了多做几个芯片的方案来试,有个几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可佳!不过现在真没必要,高端的电路可以用核心板加万能板来实验,在不行了多做几个芯片的方案来 ...

万能板拉线太多,不方便,还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