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时钟频率的问题,求解

楼主:
这句话“SCL时钟信号是由i2c总线上主机产生,用于同步来自SDA的采样数据,最大SCL频率为1MHZ,在SCL的上升边缘进行数据采样”中的“SCL频率为1MHZ”不明白,怎么确定主器件的时钟频率?怎么控制?

网友A:
IIC可以有多个主机,能够控制SCL高低的都可以算是主机。可以用GPIO口模拟SCL信号线,就是拉高然后拉低,就是一个时钟信号。其实就是一个方波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IC可以有多个主机,能够控制SCL高低的都可以算是主机。可以用GPIO口模拟SCL信号线,就是拉高然后拉低,就 ...

那,频率就是方波周期的倒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频率就是方波周期的倒数吗?

怎么控制呢?定时器还是别的方式?

网友:
SCL的高低电平时间要一样么?

网友C:
IIC进行通信时,一个主一个从,主器件的时钟频率由主设备的时钟频率来决定,而时钟频率怎么确定,就看你怎么设置,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时钟配置,导致的时钟频率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IC进行通信时,一个主一个从,主器件的时钟频率由主设备的时钟频率来决定,而时钟频率怎么确定,就看你怎 ...

频率跟SCL没关系么?不是SCL提供时钟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跟SCL没关系么?不是SCL提供时钟的么?

那你的SCL哪来的?一般时钟都是由晶振提供,然后经过分频或者倍频给各个器件提供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SCL哪来的?一般时钟都是由晶振提供,然后经过分频或者倍频给各个器件提供时钟

如果要求SCL时钟最大为1MHZ,我要怎么设置?直接设置SCL连接的IO口的时钟频率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SCL时钟最大为1MHZ,我要怎么设置?直接设置SCL连接的IO口的时钟频率么?

SCL不是IIC的时钟总线吗?你就设置IIC的时钟为1MHz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L不是IIC的时钟总线吗?你就设置IIC的时钟为1MHz不就行了吗?

能不能弱弱的问一句怎么设置
是使SCL高低电平周期的倒数为1MHZ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弱弱的问一句怎么设置
是使SCL高低电平周期的倒数为1MHZ么?

频率的倒数是周期,但是你说的高低电平的周期是周期是个什么意思?没有理解

网友:
结贴啦,IIC时钟就是自己控制主设备进行拉低拉高SCL调节周期以及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