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 pcb完成后board information检测到有一条线没有连上,可是怎么都找不到

楼主:
10芯积分
大家好
  请问一下AD14.3  pcb完成后board information检测到有一条线没有连上,可是怎么都找不到,有哪些方法可以检测到未连接的线?
  隐藏上下层没有发现飞线,另外在PCB ALL NET也没有看到未连接的

网友:
AD确实很难找,我是把文件另存为99后把除了板框线外的层都关掉,仔细看还有没有飞线的。

网友A:
在板子报告信息确定有没有连接的报告后
可以在工具中,,DRC检查
然后看DRC检查报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报告信息确定有没有连接的报告后
可以在工具中,,DRC检查
然后看DRC检查报告,

DRC没有检测到未连接

网友:
根据DRC报告可以分析出是哪个网络没有连接

也可以笨办法关掉底层走线,在顶层找,或关掉顶层找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C没有检测到未连接

1.DRC检查,检查Un-Routed Net的值是否为0,有数字就是没有布通,点击查看分析哪个网络没连接
2.在Report中查看Board Information...
勾选 Routing Information.
然后Report,查看布通率是否为100%

网友C:
PCB界面Ctrl+D ,选择"All Hiedden",仔细找找有没有飞线的痕迹。

再次按Ctrl+D   选择“All Final",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界面Ctrl+D ,选择"All Hiedden",仔细找找有没有飞线的痕迹。

再次按Ctrl+D   选择“All Final",就 ...

附:操作之前,先按"N"  -> "Show connections" -> "All"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其实有很多方法
开启放大镜shift+M
有时关掉一些层进行观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很多方法
开启放大镜shift+M
有时关掉一些层进行观察,,,

已经解决,放大来一个个的检查,发现有两条线相交点没有放via,什么方法检查不出来这是不是这个软件的短板,PCB很大,检查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放大来一个个的检查,发现有两条线相交点没有放via,什么方法检查不出来这是不是这个 ...

我的也是这样。找了一天,一个个线去找。最后找到了。原因也是没放via。距离很短,线几乎看不到。方法:就是在栅格哪里改成不要lin和dos,就是黑的,把黑度改成最黑。再L,影藏全部。再反复放大和移动,就可以看见一个小点会跟着移动。终于找到。也找了很久。特意发出供大家不要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