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日常电能表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
电能表是一种常用仪器,虽然有关部门对它进行了重点管理,但是还有可能出现某些故障,如计量偏差、铝盘卡死、走字时快时慢、运行时有噪声等。如果您有一定的电气常识,在日常使用中遇见一些小问题也能自行解决。但是,涉及表内结构问题,切莫自行启封拆卸,应及时由电力部门检修处理。这里就电能表日常出现的一些小故障做简单分析并介绍自行解决的方法。
1.接线盒内出现烧焦糊味
表盘下端的胶木接线盒内产生烧焦糊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①在安装或更换电路导线时,盒内的固定螺丝未拧紧,当电器用电负荷增大时,螺丝住因接触不良发热,烧坏胶木盒并伴发焦糊味。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取下胶木接线盖后拉下总闸刀,将电源导线全部拆下,重新用刀将线头残留物刮干净,装入接线柱内,拧紧全部螺丝即可排除故障。
②从室内接到电表的导线质量差,引起铜柱与导线间产生氧化层(特别是安装在环境潮湿,不通风处的电能表容易产生此类问题),从而增大电阻值使接触点发热而损坏接线盒。这时应彻底清除接线盒内的油污及时更换导线。有时当用电设备超过电表实际电流值时,不仅接线盒会损坏,电表也有可能被强电流击毁,所以当发现表的额定电流与实际所用的电器的负荷相差很大时,应错开使用时间或更换电表,以防电表被击毁或发生电气火灾。
2.空载时自行转动
电表在空载时会自行转动即住宅内的所有用电设备及照明灯具都未使用,而表的铝盘仍在转动或慢慢运行。一般来说,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80%~110%时,电表铝盘的转动不会超过1圈属于正常范围(即转盘顺时针方向转动一圈),但若铝盘微微转动不止,则说明电表线路有漏电存在,应请电工检查处理。如果没有漏电存在,就是电表自身的故障,应及时送电力部门检修或换新表。
3.运行时产生“吱吱”响声
电能表在运行时,有轻微的“嗡嗡”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表内产生不规则的杂乱“吱吱”响声,则是表内部的某些配件老化、电磁场部分元件松动或转动齿轮缺油等原因所引起。应送电力部门检验并更换易损配件。有时,电表严重超负荷运行,也会产生不规则的响声,应及时关闭部分电源,以防损坏电表。
4.铝盘停转或不跳字
电能表是一种精密计量仪表,在出厂前都是经过严格校验的,其灵敏度和可靠性、稳定性应达到一定的标准。当负荷电流小于0.025A时,电表铝盘不转动、不跳字属正常范围,如果在较大负荷时仍不转动,很可能是铝盘被卡住、铝盘已变形或电磁机构失灵等问题,应及时送检。

网友:
长沙威伟电表销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