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SCI通信问题总结以及问题总结

楼主:
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希望通过把这些问题写出来,一方面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后面的新学者一种提示吧,开始第一步始终是很难的,我是深有体会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踊跃讨论,集思广益嘛,互相学习。本人文采很差,我尽量把问题表述清楚。
    进入正题:最近几天一直在学习SCI通信,自己以为应该不难,以前有51的串口经验。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1、首先是非FIFO模式的中断设置服务程序,不能直接进入发送中断;需要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才能进入中断;
      按照51的模式,发送数据的时候,直接TI = 1,直接进入串口数据发送中断服务程序,接着在中断函数中将 TI = 0;
       void TXD_ISR()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
                          SBUF = xxx;
               }
       }
      但是28335没有这个标志位,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ScibRegs.SCICTL2.bit.TXRDY,datasheet上怎么写  if(ScibRegs.SCICTL2.bit.TXRDY == 1)   ScibRegs.SCITXBUF = msg[x];会自动清零的;并且SCI复位的时候这位始终为1;按照常理,如果只要中断寄存器配置好,按照51的模式可以直接进入中断,但是事实是,这不能进入中断,调试事实数据发现:PieCtrlRegs.PIEIFR9.bit.INTx4  = 0这个没有置一,也就不能发生中段;
   我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有谁想到解决办法也可以在提出来,互相学习;有的可能会说,有FIFO干嘛不用呀,可以减少CPU负担。也是呀,我但是也想对呀,于是也写了一个FIFO中断程序,但是按照开发板上的例程,我也遇到如下问题;就是问题2啦!
2、利用FIFO中断数据发送不完全,
   FIFO配置如下:
    void scic_fifo_init()
{
    ScicRegs.SCIFFTX.all=0xE060;
    ScicRegs.SCIFFRX.all=0x206f;
    ScicRegs.SCIFFCT.all=0x0;
}
中断服务函数
interrupt void SCIb_TX_FIFO_ISR()
{
        unsigned char i;
    if(TX_Len != 0)
    {
            if(TX_Len > 16)
            {
                    for(i = 0; i < 16;i++)
                    {
                            ScibRegs.SCITXBUF = msg[txdataindex1++];
                    }
                    TX_Len -= 16;

            }
            else
            {
                    for(i = 0;i < TX_Len;i++)
                    {
                            ScibRegs.SCITXBUF = msg[txdataindex1++];
                    }
                    ScibRegs.SCICTL1.bit.TXENA = 0;
                    ScibRegs.SCICTL1.bit.RXENA = 1;
                    txdataindex1 = 0;
                    receivefinishflag = 0x00;
            }
    }
    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 = 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9 = 1;
}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当TX_Len > 16的时候发送的数据时,发送的数据的个数是 :暂时标记为 n = TX_Len  % 16;
举个例子:msg =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若TX_Len  = 10;发送的数据为0,1,2,3,4,5,6,7,8,9
若TX_Len  = 10;发送的数据为0,1,2,3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for(i = 0; i < 16;i++)
{
        ScibRegs.SCITXBUF = msg[txdataindex1++];//这句也执行了,但是却没有相应
}
   TX_Len -= 16;//=执行了这句
我觉得肯定是哪里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但是也说不出来,在网上也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见,偶尔我看到一个论坛上说,万一不行就用TI自带的例程,里面有中断模式的例程,TI的例程寄存器设置为:
void scib_fifo_init()
{
   Scib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b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b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b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bRegs.SCIHBAUD    =0x0000;
   ScibRegs.SCILBAUD    =SCI_PRD;
   ScibRegs.SCICCR.bit.LOOPBKENA =1; // Enable loop back
   ScibRegs.SCIFFTX.all=0xC028;
   ScibRegs.SCIFFRX.all=0x0028;
   ScibRegs.SCIFFCT.all=0x00;

   Scib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b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比较FIFO设置你会发现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嘛,当然中断数据比较不算哈;
其实主要区别就在,我的FIFO初始化的将
ScibRegs.SCICTL2.bit.TXRDY  清零;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 = 1;而TI的标准例程是没有清零的;
按照ti标准重新设置;运行一切OK;
经验教训:作为初学者,我建议尽量参照ti例程走,开发板配套的很多例程也是从这上面修改来的,并且大多数例程没有给中断模式的,只有查询模式;
3、SCI的FIFO模式确实有很多优点,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当用FIFO接收数据的时候,也采用中断模式;怎么设置 RXFFIL4 -0 ,也就是接收中断比较值;
   比如我设为16,只有当接收数据大于等于16的时候才能发生中断,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接收到的数据很可能小于16个那不是一直进不了接收中断啦,
   并且这是经常遇到的情况,
   有一种方法是将RXFFIL4-0设置为1,这样失去FIFO的优势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
你好,对于SCi的FIFO 发送中断  我发现他会进入两次中断,我采用的是接收中断里使能发送中断,然后发送中断只是清除标志位,并没有发送任何数据。发现发送中断计数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