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微弱信号?

楼主:
在一生物测量中,如心电、脑电、肌电等信号,这些信号不但电压等级极小(心电-毫安级,脑电-微安级...),而且信号输出阻抗也很小,这样的信号如何模拟?

网友A:
微弱信号源的产生,基本方法是对较强的信号用电阻进行分压。
例如需要一个1mV的直流信号,那么就用999:1的电阻对1V的准确直流信号进行分压。1V的低内阻直流,容易产生也容易测量,可以测量得非常准确,于是1mV信号的准确程度,基本上由分压电阻的准确程度决定。对内阻的要求,只要为1的那部分电阻小于你所需要的信号源内阻即可。
此法可以推广到音频范围。当然,频率越高越不容易准确,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校准。校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一般只能由专业机构来做,自己使用只能达到比较低的准确程度,例如达到误差小于0.5%。
直到数十MHz的频率,电阻分压都是基本方法。

网友:
模拟微弱信号,基本方法是使用电阻分压。例如要求一个精确的1mV直流信号,那么可以用999:1电阻分压,从1V基准电压得到1mV直流电压。至于内阻,只要为1的那个电阻数值小于对1mV信号内阻的要求即可。1V直流电压容易稳定也容易测量准确。分压后1mV信号的准确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分压电阻的准确程度。
此方法可以扩展到音频。当然频率高了分压比不容易准确。精度要求很高时,只能由专门机构完成校准。自己做只能获得较低精度,例如1%。
电阻分压方法,可以扩展到数十MHz。此时的校准相当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弱信号源的产生,基本方法是对较强的信号用电阻进行分压。
例如需要一个1mV的直流信号,那么就用999:1的 ...

你好,“只要为1的那部分电阻小于你所需要的信号源内阻即可”为什么呢?  不是对电压信号采样,采样电阻越大,对信号源影响越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