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
我有个温度传感器,拆解后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温度传感器,有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温度传感器吗?谢谢啦。

网友:
这个就差不多是热敏电阻之类的样子,热敏电阻的样子的封装太多太多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特性看看。

网友:
用万用表测,仅靠外观不够可靠,除非特征足够鲜明。

网友:
heraeus 的M222系列可以看一下

网友:
难看出来,封装形式太多。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