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模拟微弱信号?》一帖的回复

楼主:
原帖
在一生物测量中,如心电、脑电、肌电等信号,这些信号不但电压等级极小(心电-毫安级,脑电-微安级...),而且信号输出阻抗也很小,这样的信号如何模拟?

对微弱信号的模拟,基本是用电阻分压方法对准确的大信号进行分压。此方法不仅对直流适用,且对音频乃至数十MHz以下的信号均适用。
例如现在需要一个1mV的准确直流电压,那么可以用999:1电阻分压对准确的1V直流电压进行分压。至于分压电阻的大小,只要为1的那个电阻数值小于你所需要的信号源内阻即可。1V的直流电压可以测量得很准确,而且容易稳定。
实际的心电信号和脑电信号频率相当低,内阻都不是很小,而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容易得到小于1欧的信号源内阻。
当然,频率越高,分压比越不容易做准确,需要校准。高精度校准只能由专业机构如技术监督局实现。自己校准只能达到较低精度,例如0.5%。频率高达数百kHz乃至更高,各分压电阻必须无感无容,而且各电阻之间的屏蔽也很重要。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帖子我回复时要等待审查。可审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只好采用这种方法回复。
@bigbat

网友:
提问者应该是搞错了信号输出内阻,正好说反了。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这种信号一般都是用“差分放大器”,我也不知道具体的电流值数值范围。我的意思是这个信号源的功率很小,也知道是通过大信号衰减出来的,我想问的是,这种信号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这种信号一般都是用“差分放大器”,我也不知道具体的电流值数值范围。我的意思是这个 ...

“我想问的是,这种信号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
电阻分压后信号源内阻很小,那就是近似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这种信号一般都是用“差分放大器”,我也不知道具体的电流值数值范围。我的意思是这个 ...

实际的心电信号,也应该说是内阻比较大的近似电压源。做心电图时,电极与人体之间皮肤的电阻还是相当大的,可能达到数百欧。实际的心电图,我记得好像是规定纵轴每厘米代表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