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系列 impact 下载器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做xilinx开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spartan 系列 XC3S200A 芯片,用VHDl语言呢编程,  下载器是 Platform Cable ,电路板下载接口设计的是IDC10芯,下载器的接口是IDC14芯,中间用了一块小转接板,电路板上电 连接烧写器 是绿灯。 用impact 下载bit程序 新建的时候 报错 ,错误是这样的。 There are many unknown devices being detector. Press yes to continue or press no to stop. 然后就检测不到下载器下载失败。请问该如何解决,望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线接错了,找一下xilinx的连接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线接错了,找一下xilinx的连接说明

请问你指的是电路板的布线还是指下载器转接头的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指的是电路板的布线还是指下载器转接头的接线?

是指芯片、编程eeprom、JTAG的链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