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难难,怎么用4个IO控制4个电机?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需要用PLC的4个继电器输出引脚控制接触器,然后再控制4个220V交流电机
其中A和B两个电机需要控制正板转
工作时一直交替正反转
正转和反转时间不能大于10分钟
正反转切换时需要先停止10秒钟
C和D两个电机和分别和A、B组成一组
即一个A电机带一个C,一个B带一个D
C和D要在A、B启动时启动
无论A、B正反转还是正反切换时停止那10秒钟都要工作
电机A和B有3个电极,当接通AC时正转,接通BC时反转
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方案放在附件里
哪位网友有兴趣愿意试试画个原理图?

网友:
壓縮文件要密碼!
用PLC寫hen簡單,哪一個廠牌的PLC?

网友:
因为C/D需要在A/B运转时和切换时都需要转,所以最少需要6个DO,

4个不够!

用任何PLC都可以,建议使用S7-200,有国产的,编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