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爱默生高效过热度控制器

楼主:
        今天将拆解一台“爱默生EC3-X33高效过热度控制器”,EC3-X33 是一种高效能通用型过热度控制器。适用于空调、冷冻及工业领域。如:水冷机组、工艺制冷、热泵、低温间、食品工艺以及空气干燥。利用过热度控制原理,控制电子膨胀阀。

EC3-X33 采用DIN标准轨道悬挂机构垂直挂在机器控制盘上,外壳采用冷拉铝合金工艺,并用塑料端盖封闭两端。各由两颗不锈钢螺钉紧固。

拆下两颗不锈钢螺钉,漏出内部结构。

通过上图可以清楚观察到DIN挂钩及内部结构相对关系。然后把电池和控制板PCB抽搐,下图将展示电池和控制板PCB芳容。

下图用特写方式展示控制器主控芯片以及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主控MCU为ATMEL的ATMEGA64,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为ST公司的L6258E。
L6258E资料

网友:
EC3-X33 是一种高效能通用型过热度控制器的中文说明书,

上图为ECD-002远端控制显示器面板,该面板通过RJ45通讯电缆连接到EC3-X33。

网友:
日常维护,最常见的故障是关阀电池失效,建议检查蓄电池电压,正常时电压大约12V~14V电压过低会发出失效报警,为确保运行安全,建议正常运行时每两年更换一次电池。
其次是,阀体内步进电机极间短路故障,当步进电机两组线圈发生断路时会马上烧毁驱动芯片L6258E。 i上图为解剖的阀体照片,由于黄圈处PCB两线路距离较近,极易发生短路故障。在未彻底解决短路故障前不得更换新的控制器。

网友:
爱默生EC3-X33高效过热度控制器原版使用说明书供大家参考, PA-00320

953.6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