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23使用过程中总结的知识点

楼主:
1、AIC23控制字16位,高7位寄存器地址,低9位写入寄存器值;

2、音乐CD采样标准为44.1khz,44.1khz是目前最通用的标准;

3、BCLK信号脚:IIS串行数据传输时钟,当AIC23主模式,BCLK由AIC23产生,并提供给DSP,频率为主时钟的1/4;从模式由DSP产生;

4、AIC23的CS信号脚:控制端口输入和地址锁存选择端,IIC模式下,定义外设的7位地址;

5、DSP5509A的CLKR0、CLKX0相连后再接到AIC23的BCLK上;

-------------------------------------------------------------------------------------------------------------------配置AIC23时注意:

1、写一次地址后,只能对一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不能对所有寄存器进行操作;

2、IIC模式下,数据分2个8bit写入,而AIC23有7位地址和9位数据,所以编程时,需要把数据项的最高位补充到前8bit;

3、一般采用IIC方式配置AIC23的工作参数,MCBSP用于传输AIC23的AD/DA数据;

网友: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有一些5509中音频问题想要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