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鼓包漏液如何分析?

楼主:
公司买的一批锂电池有3个有发生鼓包漏液现象,因为淘宝买的,所以无法让供应商分析电池鼓包漏液的原因,目前的方法是拿二十块电池每天循环充放电,充满后再放光,但是感觉这种方法有点守株待兔,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锂电池鼓包就不要用了,有潜在危险
在哪里购买倒不是什么,关键是要有质量
循环充放电不是说电池有问题才这样做的,电池采购回来是必须的过程,好的电池至少要2充2放,才能使用
电池鼓包了,在充放电也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鼓包就不要用了,有潜在危险
在哪里购买倒不是什么,关键是要有质量
循环充放电不是说电池有问题才 ...

现在在拿好的来进行充放电,厂家无法提供支持就不知道是质量原因还是我们电路问题了,我想知道如果是电路有问题的话该怎么验证是电路问题呢?锂电池是标准3.7V 1500mAH的锂电池,满电4.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拿好的来进行充放电,厂家无法提供支持就不知道是质量原因还是我们电路问题了,我想知道如果是电路 ...

电池鼓包但基本充放电功能还没有丧失,鼓包说明电池内部已经有短路漏电的地方,内部液体才会因为短路发热变成气体膨胀鼓包,电池的内阻应该有所变化。
锂电池电压为标称电压为3.7v,充电截止电压为4.2V,空载电压放到3.2V以上

网友A:
这与电路设计无关,电池内阻变化,会影响一些电流变化,精确的电量计算可能会有影响。
电路充放电特性的小电流验证还是没有问题,也能只能是放在实验室进行电路验证试验用了,,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废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与电路设计无关,电池内阻变化,会影响一些电流变化,精确的电量计算可能会有影响。
电路充放电特性的小 ...

好吧,之前是担心和电路设计有关。那我能理解成和电池品质有关吗

网友:
电池的原材料这块水有点深,便宜的电池更价格稍高点的电池品质是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电池的充放电规格需要按电池的规格书上描述的去设计,一般普通的锂电池充电跟放电最大的电池为1C(电池标称容量),还有点就是充电的过程是否符合捐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的过程!
技术交流QQ920708273,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之前是担心和电路设计有关。那我能理解成和电池品质有关吗

品质肯定是有问题了
或者根本就不是新电池

还有,鼓包的电池内阻有变化,如果电路是有精确计算电池电量要求的,实验室也不要用啦,会影响结论

网友:
如果电池买来后库存时间不长(三个月内),开封使用前就发现多个电池存在鼓包漏液,那说明该电池厂家的品控有严重问题,这样的电池万万不能用在产品中,顶多可以私人玩玩或做点实验之类。